明基FP71GX白屏的问题

楼主(2011-10-07):
有时打开显示器电源就白下屏,然后就进入黑屏;开机一般能看到自检信息(有时也会白屏),刚进入系统时,就白屏,当听到系统正常启动时的音乐时,我就选择按SLEEP进入待机状态,等几分钟唤醒,就正常了。(有时也要重复这样几次)哪怕一天不关机也不会出现白屏的情况。请问这问题是在哪里?

网友:
先换掉按键    在测屏供电    测不出来直接换掉电源板次级电容

网友:
想换整个电源板了,不知能不能解决。(老电源板差点都被烤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