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1M 电流到0.33 没CPU复位

楼主(2011-10-07):
一台C461M 的  机器    电流到0.33   CPU供电1.29V   别的  供电也都正常产生   用假负载测CPU复位  没电压    PWGOOD为1.02V      板子有点进过液    但昨天还可以点起来的    本本的问题是有时可以亮  有时亮不了       我CPU复位  不知道跑哪电路的    高手请教下

网友:
你用假负载测试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
有PG没复位做南桥吧!

网友:
不是吧  要做南桥呀     它是直接进南桥的吗

网友:
南桥发出复位给北桥,北桥复位CPU

网友:
那没CPU复位的话  照理应该是南桥空的  可能性大点咯   我下午做下南桥吧

网友:
可能是进水到南桥下面了 直接干了再说

网友:
没到南桥下面   在猫上面  猫边上一块

网友:
北桥试试 吧

网友:
到底 搞北桥还是南桥啊

网友:
cpu的复位是由南桥发出到北桥,北桥发给cpu! 南桥发出的条件是所有PG信号ok,先测各个条件!

网友:
那PG   1V多  正常吗     正常是要3.3还是   1V多 也可以的    上CPU假负载   PG为1.02   上U的话  好像是在1.8V

网友:
南桥重新做了    还是一样的     手头没这个U  本来换个  试下  不知道U有没有可能坏

网友(点评):
再做北桥,不行就再做CPU座,肯定会好的

网友(点评):
什么数据都没 就直接干几大桥?

网友A:
图1为3-5V  供电IC    3-5V正常  但是PGOOD只有0.17    是不是因为3-5V的  PGOOD   没上来CPU才没复位呢            图2为PGOOD控制的电路   但是我的板子是空的  没电路的   难道我下的PDF不一样?   我的是C461M的型号   板号为IHLV2  LA-3781P   下的时候看过的   一样的 PDF   怎么这个板子上没这个电路呢   那又是跑哪去了  这个电路   高手看下

网友:
对了  1.5V  和1.05v的PGOOD  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1为3-5V  供电IC    3-5V正常  但是PGOOD只有0.17    是不是因为3-5V的  PGOOD   没上来CPU才没复位呢  ...

这机器的PWRGOOD都没有用到啊   可以不用考虑啊

网友:
*脏话*,,你们都这么修板的啊,,有空把时序看看就不用这么费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的PWRGOOD都没有用到啊   可以不用考虑啊

哦  知道了   那我就不去搞PGOOD了   没复位  供电都正常  南桥干过了   难道要干北桥了吗    不想随便搞北桥  搞的不好  机器都修不好了    望高手进来指点下

网友:
查看北桥,不行就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