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主板

楼主(2011-10-07):
有块昂达945PL的板子,装不上系统,怀疑是主板上电解电容有问题,有三个爆,有七个鼓包,于是兴冲冲地买来烙铁和电容,想试下能修好不,死马当活马医,结果不是想像的那么容易,好不容易把10个电容都焊上去了(焊点很丑),结果一试,能点亮,很高兴,以为搞好了,结果上光盘(GHOST)装系统,最多跑到25%就自动关机。心下下就凉了。

网友:
试了几次都这样的。唉!

网友:
电容的容量偶是一样的吗

网友A:
换系统或扫过硬盘没有! 有些不是主板问题呢!要确定问题才好去修啊!

网友B:
确定好问题在去修    维修基本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系统或扫过硬盘没有! 有些不是主板问题呢!要确定问题才好去修啊!

主板是去年5月换的,当时换了二手主板就好了。可能其它的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好问题在去修    维修基本先软后硬

去年就是因开机老是要重启几次才能正常系统,后来决定重装系统工,结果就再也装不上了,开始以为是硬盘有坏道。结果是主板的问题,换了就好了。本是人菜鸟,对于主板的检测不懂,今后一定向各位多请教。

网友C:
板子有没有发黄  场效管有没有异常 有的电容爆了 会影响其它的东西

网友D:
第一次修 还是不错啦  不过还是要有把握 判断问题 先换方便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有没有发黄  场效管有没有异常 有的电容爆了 会影响其它的东西

仔细看了下,的确有个地方在内存的下方,显卡的右边,有两个标60T03Gh,是mos管吧?)有颜色不一样,不是很明显,从背面看得出微微发黄,可能是烧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修 还是不错啦  不过还是要有把握 判断问题 先换方便点的

谢谢鼓励和指导!

网友:
维修先软后硬。。。然后在进一步检查。。。

网友:
换系统、扫硬盘、cpu温度、

网友:
我有块华硕P35,要不就不来显示。要不就开机后自动关掉又自动通电一直这么循环下去。。请教高手

网友:
鼓励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