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显示器的通病问题

楼主(2011-10-07):
后级输出SB3100 二极管击穿 换了SB5150  客户拿走一天 现在又击穿了 是哪里问题
是触摸按键 液晶型号是三星943nwplus

网友:
你就换了一个吗,还是换一对啊

网友(点评):
换一个。 2个3100

网友:
两个一起换了,再查有没短路的。

网友:
要两只一齐换,并且要留下长引脚,以帮助散热。更换时,顺便查一下二极管上并联的RC旁路,C是否失容,R是否开路损坏。这些元件和二极管都无异常的话,就该是高压包或灯管不良造成的了。

网友:
我也碰见过 后级二极管坏的  但是 没 翻修过   你换的够大吗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极电容老怀孕,最后换了变压器好了。估计变压器输出电压太高了,你也可以把变压器换了看下。

网友:
要换两个一样的,耐压要和他一样或者比他大就可以。

网友:
搞一个三个脚的二极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