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触摸开关显示器不用开关板能不能开机?

楼主(2011-10-07):
我接到这台显示器故障为不开机,怀疑驱动板,更换后故障依旧,怀疑触摸开关板问题,请教各位老师我要怎么做才能点亮显示器。
1 GND
2 KEY2
3 KEY1
4 LED
5 3.3v

网友:
量其电压好这不,如果好这,可能是开关,这样子触摸开关容易坏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另一面还有个ON/OFF的标识

网友:
碰到过这型号的二个机器,,重部是拆掉开关再装上去还就好了,郁闷。

网友A:
这个开关很少坏的,最多拆下少洗洗,我一般用2025写人三星程序一试就知道好坏

网友:
你有2025的三星触摸程序吗? 能传一个上来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很少坏的,最多拆下少洗洗,我一般用2025写人三星程序一试就知道好坏

你有2025的三星触摸程序吗? 能传一个上来吗? 谢谢

网友B:
不插按键板也可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按键板也可以开机

请问怎么触发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按键板也可以开机

不用开关板怎么开机呢,请指教!

网友:
试一下,把驱动板上几个按键焊点依次接地,3。3伏除外。或者让3。3伏依次去接触几个触点。地除外。

网友:
显示器 里面 短路了 和我上次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