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020工作原理

楼主(2011-10-07):
TPS51020工作原理,首先有  VIN  18V供电,和相当于SHDNDDR18V供电,  供电有了后会产生vreg5  5V的线性电压,如果没有可能是后级有短路,先量一下电感有没有短路,如果没短,查VBST1,和VBST2,有没有4,5V的电压,VBST脚是通过一个电容连在电感上的,VBST的电压是通过一个二极管连到VREG5过来的,后级有短路的话会通过一个电容拉低VBST的电压,有了这4点的电压才会有后面的REF  2,5V的电压,vreg5  5V电压没有的话REF2.5V是没有的,然后有3V5V的开启电压, ENBL1, ENBL2 开启电压是3.2V,同时还有VREG5IN5V电压是从外面发给TPS51020的,,    有了以上的条件3V5V就会输出了。之后发出PGOOD电压。             还有一个6脚的DDR AC-BAT-SYS 18V的供电,如果没有会不出5V的线性电压。

基础扎实

网友:
不错这个都能写出来啊!!~~~

网友(2011-11-11):
请问我VREG5已有5V电压,REF电压没有,是哪里回事???往哪里查

网友:
这个看过

网友:
今天就看到一个TPS51020真是有帮助,但能不能讲得更通俗一点。

网友:
3 5V都正常发出了,为什么12#还是没有PGOOD信号发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