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电感为什么用焊台,风枪都取不下来呢?

楼主(2011-10-07):
主板上的电感为什么用焊台,风枪都取不下来呢?温度380.加焊油上去上面的锡一点反应都没有?求解啊!

网友:
不会吧。用焊台就好了!。。你用焊台上去,锡会熔化不?
会熔化的话,风枪吹久点就好了。
不过不建议用风枪,用焊台就好了!

网友:
风枪吹的时间不够吧,380度还取不下来,不太可能。

网友:
风枪是不是坏了,不可能拿不下来的,330度就行了。

网友:
加点焊锡上去

网友:
锡熔不了,焊油也加了。温度370.

网友:
先加点锡     再加助焊膏   用风枪一吹就吹下来了

网友:
你的烙铁温度不够,呵呵,要大功率烙铁

网友:
肯定温度不够,先加锡然后烙铁取

网友:
我用100w的电烙铁。。

网友:
什么样的电感,不会是那种很粗的铜丝绕的线圈吧?多堆点锡,烙铁的温度再高点

网友:
请用无铅焊台,或者先用风枪加热两分钟,再用烙铁,屡试不爽

网友:
我喜欢用大的,比如我名字那么大的烙铁,前几天搞了个三手的942,280度拆电容都OK,但是还是要等一会

网友:
把焊点加点焊锡,只要能加上,就没问题,焊点一个是时间长氧化了导致熔点高,一个是无铅的熔点高

网友:
用烙铁就能轻松下掉。

网友:
先用烙铁上点焊锡,再吹下来!

网友:
像这样调到这个温度还取不下来的话,就不要在意调到哪个数字了。以调到能取下为好。
何必框在那个数字之内呢……

网友:
遇到过一次,直接烙铁的温度打上去就溶了,没注意温度

网友:
无铅的。用有铅的是吹不了的。

网友:
加点锡,用焊台,很容易的。

网友:
用烙铁加点锡膏,很容易的

网友:
多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
那东西很不易坏,拆它做什么?你想大量拆的话,小锡炉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
风枪就能搞下来
电感是因为接得大面积供电线
热传导跑了
所以不好融化焊锡

网友:
心急了一点吧!!还是温度欠足!吹是辅助,烙铁是主热,不难拆下的

网友:
温度够了就能下来!疯抢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