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HP L1908W 亮一下黑屏(插拔线会显示)

楼主(2011-10-07):
HP L1908W  开机亮一下黑屏(插拔VGA线会显示) 看这样子好象是驱动板。换吧  换上以后还是这[问题  又换个电源高压板  试了  OK  不黑了
问题确定在高压板上!~可是插VGA线的时候会显示无输出!~这就怪了!~ 如果高压保护了 插拔VGA线不应该有显示的啊!~(主机是没问题的)
电源板上 12V 打成14.3V  5V =5V  难道是12V偏高?

网友:
你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
程序有问题 刷一下试试

网友:
找了个坏屏灯管上去不黑了  象是灯管  又换成以前的  一试  问题解决了!~。。。。一头雾水
准备装机试试 如果不是灯管就是有地方虚焊,还是有不稳定因素啊~!

网友:
密码芯片坏了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HP 的垃圾机子  貌似 灯管 非常爱坏

网友:
灯管可能有轻微的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