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34保护问题

楼主(2011-10-07):
我遇到一个5570的机 他的8734下管G级持续高电平!我在论坛上面看到过这个属于8734保护。我也换过8734 都没用! 供电开启信号都正常!线性5V也正常!说是保护,我把旁边接8734的小元件丢量了,基准都有了!我都想不出是什么补正常导致保护! 麻烦那位老师说下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滤波电容换掉了没有?看看3 5v负载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3 5v滤波电容都要换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

无力思绪 -5
王志佳 -4
王利国 -5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FUCK 点错,求同仁扣分!

网友:
滤波电容店铺换 过了 基准的滤波电容丢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麻烦不要灌水了! 我不想扣分
希望那位老师遇到过这个问题的解答下!

网友:
摸摸是不是发烫?查查1.8 1.5之类的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先把输出电感断开,用示波器测下瞬间能看到有电压输出,然后看输出的电压幅度够不够,如果两边都够,肯定是8743保护,如果有一边不是,那就是负载,要分清楚在修哦,

网友(点评):
呵呵 师兄,应该是5V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那个板没修了  这里又来了个1631进水  跟那个8734 一样的问题... 无语了

网友:
既然保护了,正明芯片基本是好的。楼主断开负载看还保护吗?

网友:
电感断开插电瞬间有5V

网友:
升压电容 二极管检查没  看看反馈

网友:
我问了我师傅 把电感后面的大电容换掉就行了!我还量了阻值都是无穷大 都是好的。那位老师能说下原理。  我还真没搞懂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还是有短路。

网友:
都量了,都 好的,现在我也不知知道怎么修了
又是月老说的三板虎

网友(点评):
呵呵 ,我还是学徒呢!技术还没到家。

网友:
可能是电容的软击穿?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我也不清楚,把3,5V大电感后面的打电容换了就行了!

网友:
后级短路。或者后级转换电压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