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的怪问题!!!!

楼主(2011-10-07):
    前两天接到同行一台IBM T43的机子,拿来后发现待机电流正常,开机,到要屏显示的时候就掉电,每次掉电后发现整板都没有电压,包括VIN,现在的怪问题来了,当每次接外接显示器的时候却不会掉电,而且显示的很正常,因看到已被人做过南桥,所以二话不说先把南桥拔下来重做了一遍,但还是老样子,有没有知道的到底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看看屏线 接口那 那个16V 给高压的 保险。如果保险好着的。就查有两个 六条退的 管子

网友A:
保险正常,两个六条腿的管子都换掉了还是不行,屏插上不插都一样会掉电,我想问下T43屏不插到底掉电还是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正常,两个六条腿的管子都换掉了还是不行,屏插上不插都一样会掉电,我想问下T43屏不插到底掉电还是不 ...

不插屏或掉电吗?看看是不是屏上的3.3v短路。或者是 高压的开启信号短路、

网友:
不插屏也掉电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高压条试试,还会不会??

网友:
那掉电与屏没有关系   如果可以的话 把南桥换了

网友B:
测下屏线接口附近的供电的大电容有没有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下屏线接口附近的供电的大电容有没有短!

为什么接外接显示器不会掉电呢?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接外接显示器不会掉电呢?不解

可能是内屏供电开启时,有电压被拉底就保护!(外接时可能电路不会给内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接外接显示器不会掉电呢?不解

接外接显示器时主板提供给屏和高压条的开启电压不会有输出,不接外接显示器时会有输出,因此出现你遇到的现象。查一下这部分是否有短路。

网友:
我刚将屏接上,再将外接也接上,仍然可以显示不会掉电,但是把外接拔掉就掉电。不懂了。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南桥有问题!  你换一个新南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南桥有问题!  你换一个新南桥试试吧!

刚把南桥换了还是一样。郁闷

网友:
注意下屏供电这块,换掉屏供电管,查一下反馈,换TB芯片。最好先看一下高压条和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量一下屏线接口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TB坏了。

网友:
楼主我是新手,TB是什么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TB,是啥?哈

网友:
TB是不是也控制屏供电的?

网友:
TB是IBM常用的东芝心片``

网友:
TB到底是什么模块?求解

网友:
上次也遇到次这样的机器,被我丢烤箱烤了几天拿出来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VCC3P 的反馈没过来,常见保险坏,TB 坏的我遇见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