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开关管用什么替代

楼主(2011-10-07):
各位老师,一个ACBEL220w电源(型号PC6017),保险烧掉,开关管Q2击穿,型号是20n60c3,不知道可以用哪个型号替换?好像是个场效应管,谢谢!!
另外,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你要上传个图片啊

网友:
你这个是场效应管   可以用20n的

网友:
是场效应管。检查负载有无短路?各个滤波电解性能?虚焊?

网友:
可用7N60 或 6N60代换,
7N60 N沟道场效应管 600V最大耐压 7A最大电流  ,
6N60   N沟道场效应管 600V最大耐压 6A最大电流  .

网友:
您瞅准了,那是20N60!(*^__^*) 嘻嘻……俺记着因该是600V/20A,估计6N60也能用,但不会用太久,就穿了

网友:
这个管子是PFC用的,用P20NM50FP可以代,考虑其为了兼容110V输入,电流余量比较大。因总功率才220W,可以用11N60,9N50等代换。

网友:
各位大师  人家的是11n60的

网友:
感谢各位老师,修好了,终于找到了一个同型号的换上去,损坏原因应该是线路板断裂造成的。
但是原理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这里要用场效应?
电源用的是主动P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