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需要神奇的人来解决

楼主(2011-10-07):
这个机器插上电源的正常开机,插上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同时插也可以正常开机充电,问题在这里,如果单独插电池的话,马上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插上电池过两分钟开机电源指示灯闪黄灯不触发,求救,测得电池的i2c总线数据的那条闪黄灯的时候只有0.15v,正常的话该3.3v,io换过了求救

网友:
忘了说一下就这个机器是hp nw8440

网友:
找找关键带你呀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正常不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可以换充放电IC

网友:
换个电源或者是电池试试

网友A:
如果哪里好的时候是3,3V的话 那现在电压拉低了。查下旁边的小原件那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哪里好的时候是3,3V的话 那现在电压拉低了。查下旁边的小原件那个地方出问题了

元件很少,都换过了还会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件很少,都换过了还会被拉低,

现在唯一怀疑i的电池

网友:
那就换个电池试试呗

网友:
bios刷下吧

网友:
大哥请问你怎么知道正常是3:3伏,你已经把他修成3。3伏了吗需要帮忙不?I2C总线是电池接口里的某条线吗,这条线有什么作业?望回复谢谢大哥

网友:
有可有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C:
找个电池换上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电池换上试试呗

客户说换过电池了,所以老板就不找电池我试,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