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1 集成显卡花屏掉电

楼主(2011-10-07):
东芝M211 集成显卡花屏掉电 是什么问题 大家帮我下
显卡
掉电

网友:
干桥咯 或者先排除内存看看

网友:
北桥,没说的,干它

网友:
把NEC大电容换了吧!

网友:
不要盲目干桥,先大概测下桥供电有没有问题,外接试下!

网友:
干北桥吧! 肯定能好啊

网友:
恩 我先干北桥

网友:
大电容的错,干他吧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旁边的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阿

网友:
CPU座后面的那个电容吧,没有一样的用6个330的就可以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
這一款東芝的通病。好好修吧!祝你好運。。。。

网友:
恩 现在我知道 我会了 谢谢大家 我非常爱你们

网友:
把NEC电容换掉,这个是通病啊

网友:
换NEC的大电容别干错了那可后悔莫及

网友:
用电池开机看看还花不?nec大电容,通病。。。

网友:
换NEC的大电容

网友:
改电容吧,NEC拆掉,用4个330UF的代换。

网友:
恩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