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昂达N61GT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07):
今天接到一块昂达N61GT主板,开机掉电。不上CPU不掉电,CPU供电时0.44V左右。高手给个思路!拜托!

网友:
那就是CPU供电掉电喽!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专查此路供电

网友:
不接4PIN还掉吗

网友:
CPU供电偏低三,不正常

网友:
你压一下北桥试一下吧,这个块有下通病,就是北桥易空焊,我都修过好几片了!

网友:
这张板子的北桥是容易空焊~~我也修了不少。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是北桥问题,压了就好了,多谢6楼

网友:
是了,是了。。。。

网友:
呵呵 ,学习了,北桥空焊致U 电压稍低这问题很容易误倒人呀,注意了

网友:
修好CPU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查下CPU供电,再查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