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aoc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10-07):
我修的一台aoc显示器,故障为中间一条亮线,换了场管4863aj故障依旧,经查主板背面连接高压包和场块12V供电的铜箔已经烧焦,之间串联的一个二极管很烫,请问各位大侠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场块的工作电压,场偏转线圈都测了吗?问题肯定在场输出电路上了。看下烧焦的地方有没有断线,我以前遇到过行宽管G极焊盘烧了个洞成空角了,测了下竟然没坏,我从G极飞了线给连起来,机器好了。

网友:
吧检查场供电电路噻。虚焊?短路?

网友:
有亮线都是屏的问题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经检查铜箔已经烧断了

网友:
烧断了就飞线给它连起来

网友:
线我已经接起来了,开机后二极管连接焊锡的地方迅速高温,飞线自动给烧断

网友:
连接二极管的还有一个电容,那个电容 容易漏电引起二极管发烫,换一下试试,再不行换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