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1-10-07):
  自己 的机器,945独显的。原来是档LOGO,后来换了南桥好 了,但是认不到硬盘了,又换了个的新南桥,故障还是一样。换了硬盘也是一样,但是奇怪的是南桥换好以后第一次开机进系统了,之后在也不系统了,我测是硬盘的供电都有的,不知道这个怎么查 了?

网友:
南桥的那几个耦合电容呢

网友:
故障比较奇怪,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A:
硬盘接口查一查

网友:
故障应该在南桥  对南桥打硬盘数据线阻值看看

网友:
硬盘和主板有没有软排线金手指- -·······有德话换之

网友:
可能还是南桥的原因,南桥温度高了就容易坏,建议215度

网友:
查查硬盘借口附近那些电阻,电容

网友:
有铅的南桥我都是200度的。。

网友:
南桥没做好

网友:
还是南桥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南桥与硬盘之间问题   板不会挂了把

网友:
一般都是那个排线接口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接口查一查

赞同你,但是我要问一下楼主,我忘了X11的机器硬盘接口是有排线的吗,三星有好几个机器都是有排线的,我忘了X11是不是呢,如果是的话,试试换个线看看,如果不是,那也就是查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你,但是我要问一下楼主,我忘了X11的机器硬盘接口是有排线的吗,三星有好几个机器都是有排线的,我忘 ...

是有排线的,但是我不能肯定是不是排线的问题。南桥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看样子只能限买个排线试一下了

网友:
有软排线一换就好- -   我吃过这个亏··南桥做了好几遍··信号···排线都是通的·最后换个排线好的·····三星机器就是操蛋·

网友:
请问南桥对硬盘的数据线该多少阻值合适

网友:
看一下硬盘相连的4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