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板 的 开启信号

楼主(2011-10-07):
碰见一台机子  高压板坏了  更换通用的 发现  开机 on/off  没信号  关机有  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把电源指示灯的电压接过去就OK啦

网友:
加个三极管可以解决

网友:
是不是低电平开启呀,如果是的需要做极性转换,加个C945

网友:
以前碰到个机,原装的高压板并没坏,只是换个驱动板,但是不管是给它加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不能点亮高压板,但是换上原装的驱动板,就能点亮它,一直郁闷至今。

网友:
把屏供电飞过去当做开启信号

网友:
接屏供电过去当开关就可以,

网友:
个人觉得接屏供电不安全

网友:
接屏供电也行  用三极管做个反相器也行

网友:
用屏供电可以的,

网友:
从屏供电接过去,在开机和关机的时候,屏会白一下吗,有低电平开启的高压板啊

网友:
加屏供电后会使开机有瞬间的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