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5810C 主板所有地线都有电

楼主(2011-10-07):
昨天接到一个方正T5810C ,故障不加电。拆出来测了一测,发现 主板上所有地线 都有电,骨架上也有电。和电源电压一样。怎么能排查出是什么地方 的问题呀?
主板

网友:
怎么 没有人 遇到这个问题么 ?

网友:
你用什么测的, 示波器? 测量工具的地线没接好吧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楼主测错了

网友:
万用表,地线我还能搞错 ?

网友:
没遇见过,觉得不大可能吧

网友:
所有的底线等都有电、那你测电压接的是那个地??

网友:
你是不是找地找到供电上去了,把供电当地哦了,接地的表笔放在什么位置上得啊,不知道你是怎么测的电压

网友:
那你说 USB 外面包着的 铁皮是 供电还是地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