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帮忙看一下这个叫什么

楼主(2011-10-07):
(图片)

网友:
lz.看不清楚,怎么帮你呀!

网友(点评):
应该很少人能看到的

网友:
液晶屏上撕下来的吧

网友:
只看到一把直尺,下面那应该是屏线

网友:
那个屏线有得买吗?

网友:
发个全图来看看

网友:
老款 液晶屏 的 栅极  驱动模块

网友:
液晶屏上面的

网友:
那个排线的型号是:D160705
                           NL-511   1

网友:
lcd液晶屏的tap ic

网友:
到淘宝上看看不就知道有没有啦

网友:
液晶上的,逻辑板和屏的接线,这个没有卖的,也不太可能修的.如果坏了会出现线条.

网友:
对呀  这个坏了    是要专业机器上去压的  怎么有的换呢    没办法的 哦

网友:
这个要是能搞上去就值钱了,哈哈,一般都是液晶厂家才能搞这个。技术含量很高的。

网友:
TAB是很难买到的,建议楼主去挖破屏上一样的TAB软排线拆下后,在用热压机压回去吧.

网友:
标尺 和屏线

网友:
找到也没用,这个要专业设备才可还原,这设备却价格很高,没有量是不合算的

网友:
这是液晶屏上的ITO   IC是焊在软件线上的    只有专业的工厂设备才能焊接

网友:
有得卖的话,估计LZ也没办法焊上去。报废了吧

网友(点评):
确实啊,没有设备应该很难修好的

网友:
液晶屏上面的玩意

网友:
液晶屏排线

网友:
这种东西   到修液晶屏的地方去有的。

网友:
这个黑的就是行IC或列IC,液晶屏背后都有的,有的直接做在了屏边上

网友:
那个东东掉了屏基本就废了。不好弄。不好弄。

网友:
又报废了一张屏

网友:
这个是屏的震荡芯片。

网友:
你问这个是什么,难道去淘一个?
没用的,不用修,报废好了还费那个劲还不好

网友:
貌似只要是液晶板上面的东西都没得修

网友:
这怎么可能自己能搞的了吗...

网友:
是不是屏上的驱动芯片?
  手机的每块屏上都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
有3.8公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