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 通电不开机怎么解决?

楼主(2011-10-07):
南北显卡集成一起的。 待机3.3v   5v 都有,电感没有短路,电流跳到0.2A左右掉电不重启。

各位给个方案吧

网友:
没有人解决过么?各位大侠给额方案啊,着急呀!

网友:
从重桥试一下啊!!!~~电压出来没有啊!!!~

网友:
应该是AMD的U吧,这种现象大体有两种 情况,一是U坏了,二是桥有问题,很明显,现在没有跑U,可以先找个U换一下试一下。

网友:
我晕倒!!!~有电流不一定有电压啊!!!~因为你哪个是掉电的啊!!!~

网友:
电流到多少了?晕,这样你还修机

网友:
3桥合一的桥可能性最大,先做一下桥试试呗!

网友:
哈哈,弄好了,加焊了俩次桥。终于好了。第一次可能没有焊好。开心哦。以后遇到啊同样的问题又可以多参考一下了。

网友:
多合一的桥,最容易虚焊了。上次也是这个机器,电流上到1.几了还是不亮,看供电都有,直接干桥,就好了

网友:
最最最最讨厌这种桥了

网友:
三合一的桥工作起来太辛苦,容易虚焊。

网友:
这种桥加焊多次后就不成了!

网友:
来向大家学习来了呵呵

网友:
MCP67 很邪恶。。。

网友:
不错修好了拿钱

网友:
我都遇到好几台这样的了,没得芯片换

网友:
这个不知道  学习中 收藏了

网友:
1;先看看各个主电压出来了没有2;然后看看分支控制输出正常不3;看看HWPG是否可以瞬间出来

网友:
三合一的桥温高易虚焊

网友:
是不是CPU没有电压哦?

网友:
修这种机器只要是双桥合一的,我一般电压不用测,直接做桥,十拿九稳、

网友(点评):
大哥,那做桥有风险啊,对于我们菜鸟来说怕怕。

网友(点评):
大哥,那做桥有风险啊,对于我们菜鸟来说怕怕。

网友:
MCP67 这个桥很恶心  还很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