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0-07):
这个是程序出故障了还是那块有问题。
显示不全

网友:
程序或
屏坏

网友:
放录像和当显示器都正常,

网友:
楼主最好上图看看现象。
AV与VGA正常,说明后级电路基本正常,大概判断故障在天线输入至切换电路上。 如高平头,中放电路输出的全电视信号,在到切换电路进行切换等等

网友:
换个高频头试一下吧

网友:
高频头, 现在都是 零中频一体高频头,全在里面了,输出的就是AV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