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慢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1-10-07):
不知道各位遇到过没有,我遇到好几次了。用GHOST版的GHO完重启后驱动打完就一直在“请稍等”那里停着不走了,机器也没死。用安装版的在“安装WINDOWS”那一步也非常的慢。大概需要花几个小时才能走完。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Windows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尝试不安装驱动,装好系统后再打上驱动。

网友:
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有跳过该驱动。装完后再重装驱动。

网友:
大部分是内存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配置低?硬盘有故障?

网友:
对于这种情况,硬件软件都有可能有问题。如果是硬件的话,最有可能是内存条和硬盘出现故障!反正逐一排查。如果是软件的话,对于每一位装机的技术员来说,应该不要急于把所有驱动打上去,正如楼上所说,应该先把主板网卡驱动打上去,接下来的驱动等系统全部释放完再进行补打驱动!

网友:
我觉得软件问题比较小,安装版的都没勾选驱动那一步啊。GHO版的也试过不打驱动了,问题依然存在。用软件测试硬盘、内存都正常。替换法到是还没试过。

网友:
看驱动打到哪就是哪,GHOST版的直接跳过一切驱动安装

网友:
内存或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硬盘 内存这两个都要排查 再有楼主用安装版的系统好要看机器配置 安装版在最后那里本来就需要一段时间的机器好点可能就快点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今天上午才遇到个这样的问题,后来MHDD坏道检测,吓死了。。。

网友:
听听硬盘有没有异响,检测一下。不行把光驱啥的去掉,排除一下供电不足。

网友:
测下硬盘 然后 用纯净版的系统试下 故计 硬件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装系统前,扫描没问题的话就是内存,2个你就拔一根,一根的你檫下,我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弄好的

网友:
声卡,网卡不良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硬盘和内存有可能坏了,检查下

网友:
估计是硬盘或者内存的原因。。。跳过集成驱动那步。看下

网友:
考虑 内存 和硬盘

网友:
先检查CMOS里是否设置了软盘,如果设置了,把它屏蔽。再检查硬盘,看有没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