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VD 弹不出仓.各位有何高招

楼主(2011-10-07):
DVD 弹不出仓.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
检查里面的胶带是不是松了、打滑或已经断了。

网友:
估计是机械故障,拆来看看

网友:
换过条数据线看看

网友:
用曲别针强硬的捅出来,然后再皮带上加点汉堡什么的含松香的东西就OK了

网友:
光驱正面有个小孔,用针顶。

网友(点评):
呵呵,打错了,是焊宝,就是做芯片是涂的那个

网友:
曲别针强硬的捅出来
都这样搞

网友:
是齿轮传动的还是皮带?如果是齿轮的话打开盖板在齿轮轴上加点润滑膏或凡士林,皮带的话就简单了,不需要开盖,把托盘捅出来在皮带上涂点松香水就好了(酒精+松香配的)。

网友:
松香水就好了(酒精+松香配的)。有这样配的?

网友:
只要不是电机坏,就把皮带拆出来地上搓搓再装回去,多半OK

网友:
拆出来清理一下灰尘,再加点润滑油装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用曲别针强硬的捅出,检查皮带是否有裂缝,最好是拆开、拿出皮带轻轻拉有没有裂缝就看的很清楚了,有的话拆旧的换上就好了。再看退的回去吗?退不回去再发问题上来吧!

网友:
一般都是皮带打滑,弄点松香磨碎粘皮带上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我的也老不灵活的说

网友:
先按出仓键然后敲一下托盘最右侧, 或用针往探孔里顶

网友:
这种情三星的更多了,我的见N个了,我的方法是用区别插入那个小孔中,然后按出仓键就很轻松的出来了,老这做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拆来看看,不要乱拆,小孔通一下。

网友:
呵呵 真是长见识啊 在这里

网友:
一般是皮带有点老化松弛了,可以加防滑剂,如果还不行,找个气球,把气球嘴上的皮筋圈扣下来,装上

网友:
曲别针强硬的捅出来
5 t7 d# ~7 Y& Q5 h都这样搞

网友:
曲别针强硬的捅出来
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