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开机一长二短

楼主(2011-10-07):
今收一本本,如题,开机报警,不显示,外接也不显,这个本本是独立显卡板,上网查了一下,确定是显卡问题go7400显卡,上机加焊,冷却装上后,点亮机子,正常显示,看电影55度,修复,

网友:
补充:三星板真好变形,这个小显卡板,在加焊的时候变形了,但没塌陷,所以将就能用,如果是大板的话,我就搞不了了,上次加焊了一个三星主板的北桥,结果主板塌陷,报废了,

网友:
加焊一下就好了,那你就等返修吧。

网友:
谢谢提醒,不过只要能撑个一个多月就行了,跟客户讲清楚了,再坏就得换显卡板了,这个我没把握取下再装上能行,小板都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