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都没有问题但是CPU和显卡温度还是很高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1-10-07):
(无正文)

网友:
是不是AMD的CPU?如果风扇都正常,应该是CPU坏了。AMD的通病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U

网友:
cpu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源带载力够吗?

网友:
换个电源 试下

网友:
AMD的U吗?
风扇转速够吧?

网友:
是不是风扇转反了~~~

网友:
说清楚些。什么CPU。什么配置。

网友(2012-11-23):
肯定是u有问题了 我今天也是接了个这样问题的机器,

网友:
估计是CPU坏的,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可以考虑上面的意见

网友:
AMD的就垃圾,装机从不用AMD 的

网友:
换风扇,实在不行机箱+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