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10B 维修求助

楼主(2011-10-07):
东芝 L600-10B,摔得屏幕裂开了。购买 了个同样型号的屏幕更换后。
用电池也是一样故障。
插上适配器,电池灯会亮。
测试的时候只有无线网卡模块没有接上,应该不影响测试吧。
故障:
1、适配器通电后,按开机键,CPU风扇转一下,自己又停了,又转一下,如此重复,屏幕什么也不显示。
2、电池通电后,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问题:
1、如何检测关键电压
2、各位达人,如何入手检测,或者如何判断

网友:
本人怀疑桥是不是脱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测试的方法

网友:
说的再具体点吧,比如可调电源开机后跑到多少,掉电不掉电

网友:
我是新手,需要哪些测试关键点电压。
如何测试,或者我自己上网查资料

网友:
你手里应该有可调电源吧,就是插上去以后,可以看到电流变化的那个。。 先插上这个,然后开机看电流是怎么变化的,如果没有可调电源的话,修起来太麻烦了。我也是新手,只知道一点板卡级维修,太高端的也在学习中~

网友:
摔过的机器可能板子有其他问题 ,你之前应该外接看看能不能开机,再定屏的.

网友:
拿给别人修了,说换一下硬盘接口旁边几个小芯片,+搞一下桥,要350元。不知道是不是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