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00GT玩魔兽是显示屏有3公分左右的黑屏

楼主(2011-10-07):
七彩虹9400GT玩魔兽是显示屏有3公分左右的黑屏 正常使用和看电影都正常
黑屏

网友:
游戏分辨率没有设置好,如果说游戏中没有设置选项的话,那就是说游戏的分辨率就是这样的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电脑系统自身存在问题,把系统坐下试试看!

网友:
排除你的系统问题,(重做系统),剩下就是游戏的设置了,(找找看有设置的地方没,也可以网上查查游戏最大支持的分辨率)再就是你的显卡了(是不是正牌的)

网友:
看我头像就知道了 你肯定不是游戏设置的问题 先看你的系统吧

网友:
应该是游戏设置或者系统问题了!

网友:
游戏设置问题大些。先检查游戏设置

网友:
下个3dmark跑下试试,机子没问题就重装游戏 重做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