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东芝L202不断重启的问题------有照片

楼主(2011-10-07):
国庆在家有空修好了自己的东芝L202开机不断重启的问题。以下是我的维修拆机照片:

1.拆机可以看见NEC的大电容0E128,此电容值是1200uF

2. 可直接用小刀划开电容并清理掉,不需烙铁,这样更容易,也不会焊到别的器件,注意小刀不要划到电路板。

3.清理干净后,可先上点焊锡,烫平整。

4. 我在家没找的网友所说330uF的电容,只找的了一些100uF的钽电容,我焊接了18个后开机才稳定下来。18个焊在这个地方有点挤,建议还是找4个330uF的电容焊上。

5. 我焊接好后开机成功,不重启,一切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1-10-8 14:16):
18个,中间叠了两层,外围又加了6个才正常启动

网友(点评):
楼主你这焊工还要多多练习才行啊

网友(点评):
看图好像没有十八个啊。

网友(点评):
一片狼藉 太恐怖了 还是搞个热风枪来则简单

网友:
這個知道的!這一款東芝筆記本的通病!470和330的都可以!這樣的我修了好幾款了。。。。

网友A:
真有功夫,焊了18个,用不了那么多,6个就够了

网友(点评):
人家用的是100的/。。4个可以/

网友:
这个很好,能看懂的,哈哈这个方法我都修好两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你焊的电容高度有点高吧,装上键盘估计有点鼓

网友:
焊功一般,要加强一下

网友:
18个?那得老大一堆吧?有条件还是换成330吧。

网友B:
拜托各位,看一下这是行业之外的人业余修的啊,照这情形下去,过两年修电脑的都要回家种田、养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功夫,焊了18个,用不了那么多,6个就够了

6个不够,6个100uF的才600uF,我是慢慢加上去的,直到加到18个才正常了。
另外,焊接的是不够美观,18个叠在一起是有点高,键盘有点鼓,过几天去买几个330uF的换了,现在没电脑用了将就一下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拜托各位,看一下这是行业之外的人业余修的啊,照这情形下去,过两年修电脑的都要回家种田、养猪了

首先,我不是搞维修的,呵呵。我是搞软件设计的,之前搞过几年的硬件设计,这些东西都懂一些,基本上除了BGA外的贴片器件我都能焊,焊接技术马马虎虎但能保证不短路不虚焊,比不上这里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了,要向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
这不是东芝的通病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不是搞维修的,呵呵。我是搞软件设计的,之前搞过几年的硬件设计,这些东西都懂一些,基本上除了 ...

哦哦,这样啊,是搞设计软硬件的,看来你功底不是一般的深喽!!
那可以大胆的说,这里90%以上的人没你电路知识的。
那,这修电脑的 就暂时是不用去种田养猪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这样啊,是搞设计软硬件的,看来你功底不是一般的深喽!!
那可以大胆的说,这里90% ...

哈哈,楼上的过奖了,我只是兴趣而已,自己平时喜欢自己修修东西,很佩服这里的高手们。
我的观念是能动手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为生活图个方便。
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各行各业都有高手,把事做精了在哪里都不会失业的。

网友:
330 470的电容以前的笔记本料板多的是啊

网友:
不行了就去买几个嘛。也不贵。

网友:
楼主有才,大开眼界了

网友:
精神可嘉,十八个不少啊

网友:
我就经常换新的OE128,不知道稳定不,应该也可以顶一段时间吧

网友:
呵呵,这确实是一个东芝的通病啊,我遇到几台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来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