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源 紫色5v 以及待机电压都正常 但是不能开机 请问怎样下手

楼主(2011-10-07):
主机电源  紫色5v  以及待机电压都正常 但是不能开机  请问怎样下手

网友:
什么都要测下再说啊

网友:
触发的5个条件
1. 三端稳压管要输出待命电压 SB3.3V
2. COMS 电池要有2.5V-3.3V
3. COMS跳线帽要有2.5V-5V
4. 432.768 khz晶振要起振.  (用示波器打)
5. 触发排针是否有电压3.3V或5V(低电平触发除外)

满足后,如果还触发不了  就要看 是什么触发模式.
IO+南桥 的话  就要查下 IO引脚定义.  4个重要脚位  挨看排查 直到排查出是IO坏还是南桥坏更换后即好.

防伪芯片+南桥  或者  南桥独立  门电路+南桥   等触发模式

分别可以判断出具体哪个芯片或线路问题 。

触发电路倒是比较好修的. 不跑U的才会涉及时钟 复位等复杂一点的电路. 希望您耐心按步骤排除。

很好的总结
总结得真好!

网友:
电脑主机是好的

就是电源启动不了.........................

网友(点评):
ATX电源吗? 你用镊子 扎 13 14脚 看看电源风扇会转吗? 如果要具体点 用万用表顺便测测 红色+5V 黄色+12V 红色 +3.3V 紫色待命SB5V 灰色 8脚PG是否有电压 等. 如果都没问题还是怀疑它坏 就换一个ATX电源试下.

网友:
说具体一点。

网友:
同意3楼的,你说的是电源本身不工作还是点主板点不亮啊? 先排除掉电源本身的好坏,再来看主板点不亮的问题,电源本身的话看4楼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先查一下看有无电容爆浆什么的在说。

网友:
短接绿线与黑线,测下各路电压

网友:
把电源和电脑所有连线拆开,短接绿线与黑线,看电源风扇有没有转,有转再测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