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显示AF什么意思?高手求救..在线等...

楼主(2011-10-07):
今天修了一块板子  换了几个电容 能开机进系统了 重启后自动开机  就没显示 测试卡显示是AF   本人是新手 什么都不懂 希望各位高手能帮下忙  小弟无尽感激了

网友A:
AF应该是不能退出复位状态,你看下复位灯是不是常亮?

网友B:
你说的不是很明白   重启肯定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是很明白   重启肯定自动开机

是插电源自动开机 我放了一次电就没事了 但是测试卡显示AF 就是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F应该是不能退出复位状态,你看下复位灯是不是常亮?

测试卡RESET灯是吗?好像不亮  怎样才算正常呢?

网友:
AF一般是内存坏了

网友:
从什么代码跳到AF

网友:
有的测试卡是没有复位灯的    要看测试卡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