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17LCD驱动板谁有

楼主(2011-10-07):
有个极速LA720显示器在修,症状为VGA接口信号输入显示画面抖动,而DIV接口输入显示画面正常,所以准备换驱动板,但是找不到原装板,型号为LCD-J0606B-1
,驱动芯片为NT68663MEFTG-64,如果光换芯片我没程序也没写入设备,而如果换成通用板的话按键这一块又比较麻烦(按键连接线用的是扁平连接线),附图一份。

谁有这样或者类似的板卖我一个。

网友:
这个板贵啊

网友(点评):
17寸的能有多贵呀

网友:
如果按键是普通的,就直接改通用驱动板。

网友:
飞线吧 也许是最好的方法 啊

网友:
飞线?楼上的指换通用板,然后按键用飞线?

网友:
这种原装板的确比较难找,考虑通用板,按键可以用原来的扁平线,只要焊接一下就行了。
也可以用配套的按键面板或改线。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改通用板了,按键直接挂在显示器外面了
丑是丑了点不过能用了

网友:
该个通用的就行了,,按键飞线

网友:
个人感觉扁平线搞焊接很难的

网友:
板子 是NT系列的把  好像60多吧  , 开关可以直接从按键板 排线上飞出来,你的焊接功夫过关的话就可以。。。

网友:
如果比较难,就给它配一个转接头。

网友:
个人感觉扁平线搞焊接很容易!!!!!!!!!!!

网友:
换个VGA口或者加焊一下主芯片看看、

网友:
板子配不到。
我先加焊下主驱动芯片式试。

网友:
DVI接口正常的话,就用DVI接口咯,何必去换驱动板呢。

网友:
电脑是客户的,不想加显卡,用DVI转接头显示屏无显示。

网友:
直接改板就可以了,原装板,不好换,又贵

网友:
淘宝上的,你可以看看
晕,不让发链接,级别不够啊!
你上淘宝输入“LA720",搜索一下,下面有你要的板
75元

网友:
看这个DVI接口是不是兼容CRT接口的那种呢!如果是的话,就断开CRT接口到主芯片的线路,改接到DVI那边,应该会好吧!!要不你先看看VGA接口边上的电容啊  电阻什么的

网友:
买原装板确实贵,还不如换个新的通用板,按键板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楼主是用飞线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