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认硬盘

楼主(2011-10-07):
今天有点闲,无聊。。。随手写个帖子  不认硬盘
华硕F3T  板号:F3TC 拿来不认硬盘,是个小姑娘, 但是还是报了380,换南桥的价格。。。不说了。小徒没时间,自己拆机,拆开傻眼了 南桥动过  靠近SATA出的四个貌似耦合电容 曾亮  估计上家辛苦了  不用怀疑 南桥肯定换过 不然 要是菜鸟也不会去动电容 下图纸 再找个点位图 量下接口   先量下电压 3。3v 5v 一切正常 再一次震惊 再一次把目光转向南桥 SATA 电路 量L39 L41 正常 电压也过来了  F19 D20 需要1.5V 和3.3V 电压 啊哈  1.5 木有 这个电压老多了 量下阻止  400多 正好上面  L39电压是1.5 就是阻止不一样200多 不管了 中间上个0欧姆 稍微保险一点 嘿嘿 通电外界 经典的XP出现了

网友(点评):
哈哈,思路很不错。上家白忙活了。哈哈。

网友(点评):
说真的,没看懂,带着疑问

网友(点评):
看来只是L39 1脚与C335 1脚之间有断线,返修机会不大

网友:
仔细看了两遍,据估可能有返修

补充内容 (2011-10-11 15:56):
我是说可能啊,开始理解哪地会有漏电的,既然大佬们都顶了,看来不会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啊 不明白 指点一下呢 大师

网友(点评):
楼主已经修好了,咋还返修啊

网友:
哎,,菜鸟还是迷茫

网友:
JP7117原来没没SHORT?

网友(点评):
没有 我自己加了一个电压

网友:
坐等月饼老师指点  并且希望加分

网友(点评):
修的好啊。供电缺少,SATA模块无法工作。

网友:
断线了吧?1.5VS,上面飞下来没错

网友:
问一个,这个1.5是干吗的?

网友:
那个短接点本来没连在一起?

网友:
这个引脚是个SATA模块供电的吗?

网友:
我看了几个人的回复貌似理解错误   不是那个所谓的(间普点) 没有连  这个电压我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  给你们上图看看  红色圈里的就是C335  大家给点指导

网友:
无所谓了 只要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我 有个三星的也是认不到硬盘,还没弄好。。。

网友:
还看不懂图纸

网友A:
簡單的問題, 可是LZ中文的描述實在很難理解....
什麼是 "木有"....
什麼是 "老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簡單的問題, 可是LZ中文的描述實在很難理解....
什麼是 "木有"....
什麼是 "老多了"....

额  不会吧   你是中国大陆的么  我是江苏的 也不是我们的方言  木有 就是没有  网络用语   老多了  就是很多的意思  东北话  赵本山上春晚喜欢说。。。。

网友(点评):
楼主回答的很不错,维修技术也不错哦

网友B:
呵呵,看楼主修的挺轻松的,如果查不到就是修到头大也不行的。

网友:
LZ应该先查下1.5怎么被拉低的,外接一个的话,就不会用原来的电路了

网友:
是飞线,将电压倒过去吗?

网友:
南桥的SATA模块供电缺少 1.5 DELL 和东芝的,我修过 出这种 还是比较少,修了几天,只修到三台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南桥锁相环的电压吗

网友:
  没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点评):
兄弟 你小心了 被饼哥看到 算你灌水哦 ···

网友:
这个板是上家维修的差不多了就到你这了,380大洋就到手了! 楼主技术还是值得肯定的!支持

网友:
原来是STAT模块少供电。。难道是板层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