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使用率一百 。不下

楼主(2011-10-07):
什么都没做 进程也没有 可是就是100.。。
cpu

网友:
中病毒 系统

网友:
换系统,病毒或系统不稳定。

网友:
重新分区,重装系统。就OK。

网友:
重装下系统看下 一般是系统问题 要么 就是硬件 导致的

网友:
运行起来卡吗?有一段时间我的内存使用开机就是用了3g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A:
估计中毒了·!~

网友:
重做系统吧

网友:
换系统版本

网友:
上面的楼主说的对,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
应该是病毒造成的,最好重新分区格式化再做个系统

网友:
看一下CPU散热 做一下系统

网友:
重新分区 重装系统

网友:
全盘格式化 装系统

网友:
重装过系统没有呢,试试吧

网友:
中毒了吧,重新装系统看看

网友A:
CPU 太小啦!

网友:
估计是中毒!吧系统跳到经典主题好点

网友:
把硬盘全部格掉,在重装个系统进去,

网友:
任务管理器,看进程呀
看是哪个进程引起的
最好有sreng之类的软件,打开,看启动项,服务项,看是否有病毒启动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问题是换显卡后不装驱动正常
装后就100%。是windows 7系统。换低端显卡正常
问题解决方法换低端显卡。原因是主板与显卡不兼容或者主板太低端。

网友:
重装系统,最简单

网友:
拟似硬盘坏道一起的,屏蔽一下,重做系统,建议哈。。。

网友:
可以先去安全模式把所有的Non-Microsoft Startup Service关掉,然后用CCleaner清理一下垃圾,defrag HDD, 杀杀毒,应该有帮助。

网友C:
搞不好是硬盘运行模式问题,我的电脑就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从新分区。。换个系统。。。建议弄个深度系统。。还不错哦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前面都说出现虹吸现象笑嘻嘻系
?

网友:
进程管理器看看啊,一般都是木马,病毒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