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4触摸屏无反应

楼主(2011-10-07):
原道G89 MP4,使用时间一年,现在触摸屏按上去以后,只有屏幕顶端的一个工具栏会拉下来,按屏幕任何位置都会触动这个工具栏,工具栏应该是碰到它才会下拉显示,现在碰任何地方它都下拉显示。屏幕上的其它图标无反应。但是,屏幕可以一页一页的翻过去,一共3页。是触摸屏的质量问题?我的三星触屏手机,用到现在都没有不灵敏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首先你照个固件刷一下,不解决就打开看看是不是触摸屏的接触点有没有虚焊,最后不行就换一个触摸屏应该能解决

网友:
触屏坏了更换即可。

网友:
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可能是屏幕排线被压的原因,把MP4下面合封的地方用东西划一下就解决了问题,本来想拆开来玩玩的,结果,没拆得开,但是,故障就解决了。然后再有屏幕没反应的时候,就把底下合缝的地方用东西划开来一些,就行了。屏幕反应很好。

网友(2011-11-15):
嗯 有时无绳电话也爱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