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7):
屏幕不显,测电源输出端,电压不停的跳动,断开行接40W灯,灯亮一下又灭,反复如此。
电源

网友:
飞利浦的,就查高压包,行输出电路,看看有没有损坏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源不能带40W灯泡的负载,否则,正常的机器也会这样。
具体的电路分析很多了,自己到网上找一下。

网友:
如果主电源正常(能到正常值的跳),查电源的反馈电路及各电压输出的电压,我记得好像遇到过一台三星的也是这样跳,是一个负12V(还是负5V有点不记得了)的电容漏电,换后正常了

网友:
先查查前级电路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