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些工具

楼主(2011-10-07):
速工 936A++电烙铁   和  速工850A 热风枪拆焊    我想买一套可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请用过的朋友给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
买高迪的就行啦,我用着就不错~

网友:
高迪的就是便宜,温度控制不是很好有50度的温偏差,控制的好也能用。以前我也是用高迪的。后来我换了个安泰信的858A旋转风,温度偏差小一些30度左右。比高低的好用些。LZ说的牌子还没用过,前几天买了个基地出的迅维的936焊台,和安泰信的比了一下。温升安泰信的快一些,迅维的标称温度和实际温度比安泰信的低一些,不过迅维的手柄比安泰信的好,分量也足。长时间使用迅维的机壳温度很低。安泰信的机壳温度相当高,估计是变压器功率不是很足。新出的工具其实很不错,LZ不妨看看别的

网友:
上个月从基地买了850风枪,感觉还行的,楼主说速工的,要是周围有人用着不错的话只要价格合适也可以,但是基地的东西分量比较足,建议入手

网友:
可以的话  我也在基地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