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sanyo数码相机 开机提示 系统错误

楼主(2011-10-07):
sanyo数码相机 开机提示 系统错误 镜头伸出缩回 ----然后关机(有时镜头缩不回去)就关了。 请各位老师 朋友说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问题

网友:
镜头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下次请楼主把相机的准确的型号也写出来。不过看楼主讲的故障现象,可以先拆开镜头,仔细检查相机对焦组件!

网友:
应该是镜头坏了 先修好镜头

网友:
镜头问题,可以修复的!加我QQ894771153,细谈

网友:
一般是对焦问提~~~

网友:
楼上又来个接活的呵呵

网友:
搞不定的,发我来修啊!

网友:
修不好发来给我修QQ 907975943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益华电子批发城三楼G023凯谊数码、专业维修数码相机、摄像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