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电源内部吱吱响案例分析维修

楼主(2011-10-07):
这段时间闲的蛋疼,无法淡定!遂操起家伙搞电源了

今天下午也没事做,有点困在坏电源堆里挑拣几个之前维修剩下的电源修,巩固下最近的维修经验。

这个350P4待机5V正常,PS-ON 3.xxV也正常,短接绿线后电源内部吱吱响,不短接绿线立马不响,反复短接断开N次(觉得好玩、声音也很好听)万用表测量12V\5V\3.3V等都正常应该很好修的,拆开测量。

PS:吱吱响极有可能是负载过重,后级(12V\5V\3.3V)其中有短路或者12V\5V\3.3V其中的整流管短路或有一路开路。

通电220V待机测量7500(TL494)15\14\13脚电压(这三个脚在电路板上是短接在一块的)5V左右,正常;12脚电压16V,正常(范围7V-40V);8、11脚电压,11脚2.xV、8脚无电压,肯定不正常了。

跑电路得知8、11脚供电是和12脚供电一块的,由2个电阻分压接地后得到,测量到12脚与8脚间的电阻(5.XKΩ)、12脚与11脚间的电阻(2.XKΩ),拆下12脚与8脚间的电阻测量居然是无穷大,草泥马(后面省略一万字)。。。。。。。。。

在废板里找了对2.7KΩ的电阻换上,通电8、11脚电压一致且在正常范围内,短接绿线无吱吱响,上机测试到目前为止都正常。

网友:
楼主很细心和及时啊。长城350P很爱出这毛病。我自己用的那个350P4以前也出现了开机后吱吱响的毛病,但由于输出电压一切正常,又可以开正常使用,就没有在意。后来一天刚开机,碰的一声,电源烧了,拆开一看,一个主开关管13009烧坏,基极1欧电阻烧坏,换掉。后来再查次级,发现2个推动管中的一个BC极已经基本通了,换上好的一对推动管才彻底解决问题。虽然我的这个电源故障原因和你的那个不同,但都是由于8,,11脚中的一脚电压不正常引发了吱吱的叫声。

网友A:
你的这个电源故障和我维修的这个350,都是由于2个C1815(945)推动不平衡,导致2个13007(13009)其中一个负载过大而使变压器吱吱响的,你那个长时间工作的话13009肯定会挂掉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电源故障和我维修的这个350,都是由于2个C1815(945)推动不平衡,导致2个13007(13009)其中一个 ...

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