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老死机

楼主(2011-10-07):
通货收来个主板
联想G31t-LM
测量没任何问题,就是老死机
电压OK,CPU检测座子座子有一个灯不亮,最右上角的,我觉得应该没事情
进PE会,进不去,偶尔可能进去,还死机
压南桥也死机,就是BIOS下面不死机
DOS下面也死机
刷了BIOS一样

我水平臭,求大家帮助,郁闷3天乐

网友:
楼主修东西 和我一样执着,你这进系统后看电视玩游戏死机、还是进XP滚动条的时候死机啊

网友A:
出倒数秒数的时候就死机
不定时死机
根本见不到 滚动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倒数秒数的时候就死机
不定时死机
根本见不到 滚动条的

死机的是看下复位灯亮吗,有时候死机重起 复位灯会亮 看下主板那个电压不稳定,特别是CPU核心噢

网友:
楼主不妨用PE试下 看看效果如何 高温度问题不要忽略啊!建议换个硬盘接口

网友B:
把硬盘及其它外设拔掉,进PE会不会死机。有可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差不多的,还空搞,

网友C:
把电容都换掉试试  那种电解电容

网友D:
这个主板我修过几块死机也有我是换io搞好的希望你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我修过几块死机也有我是换io搞好的希望你也是这个问题

谢谢,为什么死机要换IO呢,也不热,此IO IT8718F-S GX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容都换掉试试  那种电解电容

新班子,并且都是固态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及其它外设拔掉,进PE会不会死机。有可能是硬盘问题。

裸体,PE也死机,

网友:
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的,楼主替换试试

网友:
我有一片也是跟楼主的一样啊   南桥都过也还是死

网友:
我也有这个板。。。一样!

网友:
哈哈我的写BIOS就解决了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在内存电压部分 仔细查下 应该会有效果

网友:
感觉檫个bios看看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的。。。。。修好 了分享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块跟你的问题一模一样的。。。。。修好 了分享一下哦。。

没修好

网友(点评):
死机的时候,跑什么代码

网友:
你那块能看到流动条吗??我我声一到流动条就死机了。。。刷了BIOS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点评):
我就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都试过了,换个南桥,等待结果啊

网友:
CPU坐得可能性大

网友:
我的那块板是内存管理问题,修好!

网友:
修板子烦人

网友(2011-11-06):
触摸各个芯片有无发烫的?

网友(点评):
触摸各个芯片有无发烫

网友:
我手上有这片板,用775带灯测试座测试,有一个灯不亮,是正常的。我的这片板被雷劈过,拆网卡,换了内存旁边的8脚后,能正常跑码,但是到系统菜单选项时,三到五死机,后来扔到盒子,过了三五个拿出来,上E2140,一切正常,怪事

网友(点评):
上E2140就可以?

网友:
上假负载,量一下cpu电压,刷bios,查外设

网友(点评):
刷过BIOS了,没有任何外设的

网友:
换CPU或者风扇试了没有?

网友(点评):
换过N个CPU了

网友:
依次打住各个主要的供电测试,,看在死机时有没有什么跳变或者异常变化

网友:
我估计是桥 。

网友:
估计是北桥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哪供电不稳!仔细查看供电。也就是说,CPU 内存 南北桥 显卡供电。 供电管不至于坏,但是性能不良了。

网友:
G31T-LM修到得大多是南桥引起不走字的问题  死机的还没修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MSI P43 的板,一进系统就死机。BIOS刷了也无用,后面把南桥的散热很多灰。。清洗一遍OK。

网友:
上E2140没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