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65主板跑C3

楼主(2011-10-07):
我有一块技嘉主板跑01 C3就是过不了内存。内存供电也正常,周边的电容也换过,资料也刷过,还是不行,求解决?

网友:
有供电不一定能过,用假负载查看内存时钟信号有没有。

网友:
上假负载看看时钟信号、正常就换跟内存吧!都检测几次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IO CPU 北桥,都查查,

网友:
仔细清理内存槽 和 内存金手指   或 更换内存条      如果不行就先加焊北桥.   先修吧  有什么情况再接着研究

网友:
打一下内存AD线,代码像是不能完全读取内存

网友:
假负载看看时钟信号

网友:
技嘉跑c3 无非就是内存供电 内存 和bios问题  还真碰到过技嘉别的出问题引起的  楼主还是多试试

网友:
重新再刷次bioss可能是刷错了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子,开始是不跑码,我修过北桥后就只跑C3 就去刷bioss第一次不行,换了个BIOSS资料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