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怎么用可调电源开机

楼主(2011-10-07):
高手指点下 CQ40用可调电源要怎么做才能开机  看不见电流 不好修啊

网友:
要一个HP专用转接头。去买个就行了!不用专用头是不行嘀!

网友:
把原装适配器的线和接口,接在可调电源适配器上就行了,有3条线,一条是接地的,一条是18.5!还有一条是12V的,但还是可以把那条线12v和18.5V的线在一起,,,这样是为了修板方便,但用这测机时不行的

网友:
要用专用接头!

网友A:
这种可以吗  12V接18.5不会烧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吗  12V接18.5不会烧坏吗

这简单啊,用两个可调电源就实现了,地吗共同的,一个18.5另一个是标称电压(这个你量下具体多少,俺忘了)就好了,不过这可是歪招少用之

网友:
好像标准是6.5v稳压管串电阻,也可以串个电阻加二极管,网上有卖转接头的的,自己搜搜。

网友:
惠普现在又专用的电源头啊去买一个吧

网友:
买个转接头     但有的也不好似

网友:
如果没有专用的转接头,可以飞线。飞到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一个没有电压的MOS管,DS及短接就OK

网友:
要想马上就能用的话  可以直接飞个适配器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