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51风扇不转,高手请进,新手学习

楼主(2011-10-07):
测得风扇供电脚0V 控制脚5V 再进一步测发现PC87541的163 164脚有从温控芯片过来的3.3v, 但连接到风扇供电的101 控制的172都是0V,能说明是IO坏了吗,还是BIOS内的温度信息出问题了。还是其它地方,

网友(点评):
改标题吧朋友:分改风扇的请进……

网友:
打一下和脚的值

网友:
兄弟,打一下和脚的值 看不明白哦,请明示

网友:
直接飞线转了不就行了,研究那么厉害有用么

网友:
直接换常转了   修温控  那很难的呀

网友:
用可调直接看风扇坏没,没坏就改

网友:
直接改长转就好了,没必要研究了。

网友:
直接改长转就好了,没必要研究了

网友:
可以改风扇呀,把正极接个3V或5V就可以了

网友:
改长转,不就省事了。

网友:
改常转,一般是5V的,不过要看你风扇是不是好的,用可调电源试下就知道了~~~~简单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