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晶振无波形

楼主(2011-10-07):
显卡晶振无波形,
更换好卡上面的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是没波形.核心有供电,是不是可以判断为GPU损坏了???

网友:
重新植吧,估计开焊了。

网友:
好显卡,我也测不到波形,不知道为什么。想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是探测不到位,二是示波器不支持,三是人品有问题

测的是晶振的两端,能有错吗,示波器是模拟100M的,肯定可以的啊,反正就是测不到,在没有接硬盘的情况下测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显卡都显示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的是晶振的两端,能有错吗,示波器是模拟100M的,肯定可以的啊,反正就是测不到,在没有接硬盘的情况下 ...

是不是示波器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