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20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1-10-07):
店有台ACER 4920本来是显卡板短 ,现已换个新的,有时能进系统,但重新启动后就有一长两短的声音;有时又进不了系统,只能到滚动条快进系统时黑屏,但电流还在跳,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A:
“一长两短”---好像不过内存,刷下换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长两短”---好像不过内存,刷下换下试!

是显卡,不是内存,你好像记错了

网友:
换颗显卡,要么没有加焊好

网友B:
估计显卡没弄好

网友:
显卡问题,我在清华同方的机子上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前几天刚碰到过类似的, 冷开机进系统蓝屏重起, 或者黑屏  两三次后就能正常用, 显卡、南北桥都换过, 最后发现是CPU问题。。。。。。。

网友:
一步步的排除掉问题

网友C:
看下黑时外接可亮,亮的话应该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黑时外接可亮,亮的话应该是系统问题了

黒时,电流跳都不正常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显卡没弄好

应该是新显卡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