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2进水维修

楼主(2011-10-07):
接一联想S10-2上网本,客户拿来说拿去联想售后去维修过。售后说坏了个小元器件要换板。不修拿我这修,我接到机器拆开看主板被修的很乱,而且进水被腐蚀了。那时心里是拔凉拔凉的。心里想肯定很难修了,本来想不给她修了,修的太乱了没什么把握修好。又不好推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我先通电看到无待机 量了下公共端20V有输出,在量无3M 5M ,本来是想直接换输出3M 5M的芯片的,没找到只能继续查,看有无短路。后来实在是没招了就找了这本本的电路图<电路图看的头大 我直接找到PU5芯片的电路图 那芯片的什么信号英文我很多不认得 就认得VCC  VIN  REAST PG GND其他我看不懂了    然后我找到PU5芯片的第6脚一量没看到有20V《VIN>第3脚没VCC供电  那时我只能查第6脚去哪了 一量到好经过一电容和电阻  然后跑夹层 找不到去哪了   没办法了只能从PG12《是个可以断开的点我也说不出是什么》 直接上图 后来一跑到了两个电容和一个MOS管又跑步通了 继续看图发现 那电阻是直接到PG12 然后飞线   在通电 电压全来了 开机显示联想LOGO    把客户忽悠走后   装机测试    附带传个联想S10-2的电路图

网友(点评):
这样也行,修的很不错了,有过主板维修基础吧

网友:
文笔不好   别见笑

网友:
不错啊。查的很细。呵呵。加油

网友:
进水的修复就是厉害

网友:
进水机,很多时会断线的,楼主很细心!

网友:
进水的机器断线挺多的,我一般就是按照腐蚀的先查,量通断、电阻大小、对地值、这些之内的。然后在按时序修。呵呵。楼主很心细。又可以赚钱了。哈哈^_^

网友:
进水机难搞,楼主没被困难吓倒

网友:
   有   笔记本也天天修 就是对信号什么都不明白   电路看不明白   什么高电平低电平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