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1-10-07):
9435输出端,经过电感,保险,到上面2个25V470UF电容,还有个贴片电容和二极管,ZD标示的,稳压的,这个烧了,不知道多大的,现在取下二极管,D极输出的是12V,应该是5V才对的,换了好几个上电就烧,击穿。
这个二极管可以把12V变成5V?
该用多大的稳压管呢?

网友A:
限伏的。一般坏了我都不装的。包括220V电源电路。只要查出稳压二极管坏都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限伏的。一般坏了我都不装的。包括220V电源电路。只要查出稳压二极管坏都不装

真类?那如何弄出5V电压来呢?一烧就是两个元件啊,二极管和9435都击穿
这个5V可不可以 用个78L05类的转成5V呢?

网友:
后级还有短路吧,没有稳压二极管不至于烧9345

网友:
图不清楚,那个二极管怎么接的?

另外:如果确定D极输出是5V,那么,G极应该有一个反馈控制电路使之输出稳压的5V,而不是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
5楼是对的,9435G极有控制电路,说明反馈这一路有问题,要不是就不会D极产生12V电压,而是半导通,输出5V稳压才对,至于这个稳压二极管,应该是9435输出保护电路,
对不对?

网友:
应该是5.1伏的

网友:
稳压管是限压保护用的.

一般用5.6V-6.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