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软件问题能引起的花屏么?

楼主(2011-10-07):
一台联想的机子。具体什么型号没看。据客户说,他昨天在自己的机子上装入了某个游戏软件。
今天早上开机的时候,系统提示:“病毒库数据损坏”。然后就自动关机了。再开机的时候,屏幕上的显示,直接就变成了如图所示的样子。

把硬盘拔下来,还是这个样子……
请教一下各位,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什么呢?
由于小弟技术实在欠缺得紧,只能跟客户说修不了……客户抱着机子走了。

网友(点评):
客户说的就是真的吗??好客户是有的,有的客户是机器不亮了开关坏了你帮看一下吧??你那绝对是硬件的

网友(点评):
楼主你发的图确定是联想的 ?我咋看logo像是神州的呢。。。

网友(点评):
这不是神州的机器么

网友:
    显卡芯片虚焊了、BGA加焊下即可

务实 -5 没头没脑的就做桥,集显怎么办?

网友:
怎么看着想屏坏了

网友:
典型的联想“闪屏门”,换屏!

网友:
比较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哦……对了。各位,有个关键点忽略了。
当我晃动屏幕的时候,偶尔能看到正常图像。就像接触不良的样子。
可是,我开机检查过,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屏线的问题大些,如果不行,换屏线试试
检查下屏线

网友:
屏或者屏线的事,软件不会引起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见过,不是软件的问题,是显卡的显存供电的1。8V的供电没有导通过去,拔掉电源再插上会好,不拔电源再开机就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网友:
你查查这个管子,如果不行,明天换个屏试试,呵呵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最大

网友:
如果显卡不是独立的话,跟内存和CPU也有关系的,把内存换一下试试!

网友:
先换个屏来排除一下是显卡 还是屏的问题,简单快捷

网友:
这种一般是屏问题,但可以先换个屏试试看,这样更能检查出问题的所在啊!!

网友:
上次接了台这个样的,第一想法屏坏,外接一看还是一样,独显的,显卡坏了,你外接看下是好的不

网友:
可以先换个屏试试,换屏不行,故障就是显卡了

网友:
碰巧的吧,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
肯定是硬件了
不要听客户的
你被忽悠了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 换个屏试试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问题,是不是神舟的、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