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IC的晶振两端的电压相等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1-10-07):
时钟IC的晶振两端的电压相等是什么问题呢 电压都是1.35v 是不是时钟IC坏了?

网友:
补充“ cpu pgood的信号出来了

网友:
cpu的电压0.85v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啊/

网友:
拔掉内存也一样 诊断卡地时钟 复位灯都不亮

网友:
不知是是南桥还是北桥 还是其他 望各位大侠。。。。

网友:
可以先换一下晶振和电容,再查IC。

网友:
hehe 我手里一东芝M300(945集显)和你情况差不多,U供电1。05V正常PG和RST都出来了,可CLKEN电压0到0。03微来回动,有时就直接为0   查晶阵两电容一有1。05电压另一为0,你们觉得正常吗,感觉时钟芯片有问题,没配件换

网友(点评):
谐振电容本来就是只有一端有电压啊 怎么会两端都有呢 ???呵呵

网友:
我这M300没待机电流显示,但测板上3。5V电感有3。5V电压。机子触发0。23掉电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时钟工作平稳就没有压差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波

网友:
没有压差 应该没有起振 晶振 电容 Ic

对头 没有压差是 不正常饿

网友:
XIN和XOUT两电压应该是有压差的吧,但是一边0V肯定不正常吧

网友:
相同是不对的 要有压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