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46PL-S3偶尔无声

楼主(2011-10-07):
一块技嘉GA-946PL-S3的板子,最近偶尔会没声音掉。如果没声音掉的话,调整“音量”的图标是有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的项目也是正常的。测了供电管78L05输出5V差一点点,应该问题不大。

已经加焊了78L05,主控ALC888输出脚,相关线路上的元件及音频插孔(绿色)。

没声音的时候,连续重启几次还是没声音的。

已经重装XP系统测试还是一样;更换不同的驱动程序也不行。

给个检测、维修的思路吧

网友:
更换ALC888,或许就好了。

网友:
老大,我这的废板大多是845的,上面哪来的ALC888芯片啊

网友:
加上独立的声卡来得直接又快。

网友:
换声卡芯片
试试

网友:
声卡芯片加焊下,不行就换声卡芯片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声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接口有问题,我的一块就是这后面的没有声音,前置的就有声音

网友:
我在顶一下额

网友:
不是一直没声音,是偶尔没声音。
插头插在那里好好的

网友:
测量下是不是5V变底了,换那5V的三脚电源稳压管吧!

网友:
更换78L05倒还可以试一下的

网友:
这个声卡芯片是比较容易坏的,ALC662 ALC883 ACL888可以通用的

网友:
换声卡芯片应该能好

网友:
此板经过前面的加焊,感觉上是好了些。但在经过10来次不断的冷机开机测试,但是还是出现了相同的故障。
由于手头没有相同型号的声卡芯片可以更换,这个只能作罢。

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开机进入系统无声。此时用手去转动了音箱的信号插头,就是插那个绿色孔里的。居然有声音了。在3次同样的情况下测试,可以断定,应是这个音频插孔有问题,绿色的这个。

更换这个插座后,再测试10来次,此故障不再出现了。
这里奇怪的是,此前无声时,也去转过插头但不见声音出现。也曾打过绿色孔的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肯定声卡坏了,我的那片也是。

网友:
先加焊一遍!  不行就换

网友:
还声卡芯片  ,如没有芯片 就加个PCI 的吧..........

网友:
换了整个音频插座就OK了,不是声卡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