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S REV1.1怪问题,都来看看

楼主(2011-10-07):
华擎G31M-S REV1.1怪问题,能显示,但到近系统到windows这字母的界面的时候,windows很暗,但能看到。就死机定在那里,诊断卡AC,仔细看主板发现Q754MOS管烧焦了,看不到型号了,就再CPU风扇插针边上,也不知道干什么作用的,换上一个差不多的MOS管,还是和原来的一样,以为系统问题,再坐系统的时候,没有屏暗,用光盘坐的,就是到windows这字母界面出问题,用u盘进不了PE,这是问题啊 ,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建议先换个大功率的电源试下、再考虑换硬件或刷BIOS

网友:
竟说没用的 问题要这么简单就不来请教了

网友:
进入系统过程中死机,就是以下几点,
1,cpu内存
2cpu供电不良
3某芯片来得发热
4硬件部分资源不正常,在cmos里把它关闭

网友:
我遇见过这个问题,是换个功率大的电源,还有内存供电部分。我遇见的是内存供电电容大肚子

网友:
那个管子应该是4500

网友:
换了4500还是一样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先测下内存电压现在多少,再说……

网友:
你还是一样一样的排除看看,不一定是主板

网友:
不一定是主板。扫描检查你的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我换了个主板就行了

网友:
但板子还在我这里,个有什么高见啦!!!!!!

网友:
U的风扇正常转动吗。看此管是否为给风扇供电用的,如果是应该为P沟道的管子,换此管或控制它的324或者控制324的IO。

网友:
换独显尝试下吧。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可能供电不足吧